插上显卡 50 C1来回跳

楼主(2011-10-31):
插上显卡 50 C1来回跳 不上显卡没事测试卡能通过 插上显卡就50 C1来回跳
显卡

网友:
那你怎么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要是还是不行的话,AM2主板单桥的你可以压一下试试。

网友:
楼主重复发帖了

网友:
一个帖子发了遍

网友:
做北桥把

网友:
如果你排除了显卡的问题发的话,那就加焊乔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