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有个卡槽不认识

楼主(2011-10-31):
今天有幸拆了台台式机,看见几个插槽不认识,哪个大哥给我介绍下吧,一个白色的高高的只比内存插槽短的是什么槽,2个只有2厘米多长的白色是什么插槽,一个黑色的有32根针的是什么插槽?先谢谢啦

网友:
上图看吗,看不明白

网友:
照个图片上图..........

网友:
没有图片?上个图片吧

网友:
上个图大家才好给你答案嘛

网友:
没有图片,怎么看??lz不会是带头灌水吧

网友A:
应该是PCI-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CI-E*1

请问白色大的是PCI还是小的是

网友:
我是手机发帖没法上图。这个颜色和大小都出来了大家估测下吧,比如说最长的那根蓝色的,不用猜我就知道一定是内存。这应该是有一定规格的吧,或者约定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