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麻烦问题了,打架帮忙下

楼主(2011-10-31):
华硕M2N68-AM SE2的主板,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过几秒自动断电,我换了个2800的CPU就好了,又跑D4,结果内存也不行,又换内存。已经好了,我就是想问下,为什么4600不行,2800就可以,他机器上本来就是4600的CPU的,在别的机器上试他得4600又没坏,昨天也是一台这样的,今天又一台

网友:
这个遇到过这种现象 不过不是华硕的是宏基的 估计就是U座的问题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6400需要的A数和2800较高主板本身的硬件降频了 这个我给没自己一个确定的结果啊

网友:
刷BIOS  应该是BIOS的事

网友:
耍下BIOS试试。。。。。。

网友:
AMD的U很多这问题,是U本身问题不关板的事

网友:
希望你成功搞定它

网友:
刷bios是哈额,

网友:
呵呵     驱动    是不是  有问题   啊

网友:
遇到过,刷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哇  楼上的   在下实在是佩服啊    别人说的 是 用4600的U点不亮    点不亮跟驱动 毛的事啊   真希望你不是做维修   不然  客户让你修机子 那就悲剧啦

网友:
绝对是BOIS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以过这样的,同样的板子同样的故障,因为在保,就没去弄了

网友:
大哥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清一下CMOS,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照楼上大大们的思路 去刷吧..

网友:
谢谢大家,是BIOS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真是头疼

网友:
是   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是的.BIOS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我有两块都是这样的 不过没有编程器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