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6ve main board rev 2.1 点位 图纸··烧了个3条腿的件 不知道是什么件·

楼主(2011-10-31):
   有个华硕笔记本···保护隔离烧了个3脚的件不知道 是三极管 2极管  还是场馆  图纸没有 点位不对····那位哥哥 姐姐 帮帮忙·····

网友:
那就把那个芯片吹下来 看看主板的走线不就分析的差不多了吗

网友:
直接先换了3条腿在说呢,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咯、

网友:
搞个图片出来,要不大家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