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修到我吐血的同行机器~~不知道咋修了~~

楼主(2011-10-31):
同行送修的一台HP CQ40  雷打坏的笔记本,板号:LA-4111P 网卡 南桥 EC全部挂了,我换好后能亮机,装XP测试硬件发觉好多硬件是打问号,上HP官网只有VISTA 和WIN7 驱动而且不想麻烦一个一个驱动的找,所以后来我又用安装板的VISTA装机,在安装到大概是70%的时候悲剧发生了,自己掉电关机!然后又自己从新启动,但是就这样子每次在LOGO哪里就没事,一黑屏转到硬盘启动的那个时候就会掉电又自己从新启动,不装硬盘只用光驱或者是U盘能进PE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自己的硬盘,一个日立的一个是三星的~不知道客户的是什么牌子的硬盘,还是我的南桥有问题呢?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点评):
散热没问题吧。

网友:
装到百分之70 就掉系统应该没装好啊 重启应该是正常的 还是装XP 在一个一个驱动打吧 没到最后不要随便在去坐桥

网友:
现在是我就算装咋系统没次转到硬盘启动界面就会掉电!郁闷死我了

网友A:
能亮还怕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还怕驱动?

现在我想换回XP但是装上硬盘就掉电,我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点评):
换硬盘,查硬盘的供电到不到,足不足。

网友:
都是问号好啊,说明发现硬件了

网友:
没遇到、、 但是 如果不是系统的事  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B:
直接装好没有驱动的系统,然后再挂到本子上打驱动看看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好没有驱动的系统,然后再挂到本子上打驱动看看行不?

现在是一装硬盘就掉电呢,咋装系统呢?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什么电源?用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cQ系统有点不好装,再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把系统用别的机器装好再挂到坏机器上

网友D:
不装硬盘,用U盘看进不进得到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装硬盘,用U盘看进不进得到PE

你有没有看清楚我的帖子再发言呢?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加焊一下南桥。会好的。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像他这问题不会是南桥

网友(点评):
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掉电是最麻烦的了,我是不行就放弃,呵呵

网友:
有时候本地有问题也会这样  上次修一显卡就是 驱动怎么都装不上 感叹号!系统 驱动换过无数 最后还是换了改良版 解决问题

网友:
掉电?这个应该是主板问题吧,查一下BGA封装芯片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南桥

网友E:
我怀疑还是南桥的问题,你装上的是不是旧的南桥?

网友:
还是还换南桥吧。。。

网友:
应该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没做好

网友:
换个好点的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还是南桥的问题,你装上的是不是旧的南桥?

全新桥,因为是ATI的SB800我除非是Intel的南桥,如果不是的话一般我都用全新的

网友F:
你的南桥是新的吗    机器是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
加焊南桥   SATA接口    也许是掉件了   用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南桥是新的吗    机器是什么芯片组啊

ATI SB800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就是插上硬盘光驱就掉电,不插能正常亮机。最后还是没修好。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那按你说的,不安 装硬盘就掉电还是不掉呢。如果不安装不掉就可以查查硬盘周围电路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呢?

网友:
不装光驱,单用硬盘试试掉不掉电。

网友:
HP雷击过的机器,不用修,直接换主板

网友:
我上次碰到过一台被雷击过,开始只是不能上网,换了网卡IC,只能装WIN7,不能装XP的变态问题(以前能装XP),后来发现南桥的USB部分短路,换桥后解决。所以我怀疑楼主换的桥有问题,或没焊好,先加热试试。

网友:
先用U盘、光驱引导给硬盘装个DOS试下
或改一下ACHI模式,
几天前碰到一台三星R503,也是ATI的心片组,非得用先用U盘、光驱做第一启动,在出现U盘,光驱启动菜单栏条后选“从硬盘启动”才能进入XP

网友G:
换个U试一下
曾经一台DELL的 让无数跟人修过都没弄好 也是做系统掉电  最后换U解决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充电器跟散热 也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U试一下
曾经一台DELL的 让无数跟人修过都没弄好 也是做系统掉电  最后换U解决问题

我第一时间已经换了U和检查散热了,都没见好转

网友H:
雷击直接换板吧,发现HP很容易被P

hp就是用来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雷击直接换板吧,发现HP很容易被P

是啊!不知道是不是雷公都要惩罚一下它的质量呢!!

网友:
换板子安逸

网友:
先换南桥,再检查I/O芯片,因为一般电源只有这两个部分管理

网友:
也应检查硬盘控制器

网友:
我看还是刷一下BIOS 吧

网友:
汗,怎么都怀疑桥啊,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一装硬盘就掉电呢,咋装系统呢?

查一下,硬盘的供电 和硬盘 信号,,还有TIME的信号有没有过来?如果都有直接杀南桥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硬盘的供电问题呀。供电不足好像就会这样

网友I:
  是重启还是掉电? 你得说清楚 给我的感觉还是系统
   因为HP的系统很难装 你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看重启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个全新的桥~~

  换了 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了 好了吗?

客户催了,我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重启还是掉电? 你得说清楚 给我的感觉还是系统
   因为HP的系统很难装 你用安装版的试一下 看重启不

掉电,客户来催了,我退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硬盘的供电 和硬盘 信号,,还有TIME的信号有没有过来?如果都有直接杀南桥

我换了全新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全新的南桥!

时钟信号你测过没有,感觉还是供电的问题导致掉电的,不行把硬盘供电好好查查

网友:
路过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新手一个。。求结果望回复谢谢

网友:
是因特尔的CPU还是AMD的???AMD的就换个CPU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已经解决了,还请把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你都不好好看帖的?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