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C61-M2 不上CPU时测试卡复位灯正常,上了CPU后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0-31):
七彩虹C.NC61-M2 不上CPU时测试卡复位灯正常,上了CPU后复位灯常亮,CPU假负载测试各电压都正常,就是一上CPU就复位灯常亮,复位针的3.3V是正常,短接电压也会为0V,晶振换过了,也是一样故障,那里出问题,是不是单桥出问题?

网友:
上真U后你量一下内存,桥供电呀,换什么晶振的哟

网友:
上cpu 侧哈内存,

网友:
这个板子,供电正常的话杀IO吧。

网友:
内存供电1.9V       3.3V           这个1.9V高了点,桥 g极3.3V  D极1.2V  S极3.3V

网友:
这个上假负载时的电压,  上真CPU时,桥旁供电MOS管   g极3.3V  D极0V  S极1.7V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CPU需要的 VDDA2.5 呵呵

网友:
大家给点办法

网友:
短接复位针,CPU的PG没有跳变,这样是不是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