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维修 新手

楼主(2011-10-31):
今天接一个显示器,杂牌,没有牌子的,这种显示器还蛮多,客户说用着用着就不开机了,好吧,接了先

通电,没显示,开关灯也不亮,初步跟客户说电源板问题,报个一百多大洋

拆开,目测,没有鼓包电容,新手啊,换换电容最喜欢了

既然没有鼓包,那就慢慢亮了,先测220V保险,乖乖,断开了,这种保险是跟电容差不多形状的,目测是看不出来断开的

好吧,拆了,老师说过,220保险断开的,不能急着换保险,要接灯泡试试,找个灯泡,接在保险两端

通电,灯泡那个叫亮啊,跟100W似的,没办法亮吧,先亮2极管,这种断的多,亮了好几个都没有直连的

再亮高压包,也是好的,下一步整流桥,桥的正负两端不连,AC一个接负极,一个接正极的都没练,再量,怎么AC接负极的那端怎么跟正极连拉,难道揍是他坏啦,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换上,俺也不管啥型号不型号的,应该没问题的,换上再说,

插电,灯泡亮几秒,不亮了,好啦?不敢相信,换上保险,插电,12V,5V,都出来了,嘻嘻,装机,测试,OK

呵呵,咱是学校刚出来新手,没有别的什么经验,一点小实例,大家别见笑哈

网友:
这都能整出来,下回我也全换了元件算了

网友:
好吧,删帖,删帖,

网友:
不管怎么整,只要能整出来都行老,

网友:
能修好就是爷,100多貌似比我这边收费高

网友:
你那边这么容易收钱啊。

网友:
桥堆挂了是吧。其实,桥堆测量也挺容易的,黑表笔接+极,红表笔一路量过去,应该阻值都在500左右。我在实际测量中,只要任何两脚一接万用表响了(二极管档),那肯定桥堆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