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11-10-31):
主板可以启动,pe可以进系统,认不到硬盘,串口并口都试过不行,求步骤
硬盘

网友:
恭喜了 你的南桥出问提了

网友:
在PE里面看,认不认呀?

网友:
HDD无外挂别的机器上测下好坏,确定是HDD 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BIOS看有没有显示硬盘型号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呀,没有就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换个板试下不就了了

网友:
冲洗下桥!

网友:
进BIOS看有没有硬盘显示,或者换台机子试试看。

网友:
南桥出问提

网友:
先换下硬盘

网友:
南桥。。。。。硬盘确认是好的了,是板子问题。。。

网友:
替换硬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