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31):
待机0.04A,5V,3.3V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48A后掉电,掉电后0.01A,再开无反应,测各电感均无短路,求助中!

网友:
典型的后极有短路。。。。好好排查一下吧。

网友A:
量各路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各路电压对不对

掉得过快,没法量

网友:
典型的没装CPU

网友:
东芝芯片保护了       用示波器测

网友:
感觉没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