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HP无法安装GHOST系统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31):
1.按F10进入CMOS
2找到电源设置项(Power Management Setup)----WDRT Support这一项设置为时Disabled
3按F10保存退出

第二种方法具体操作步骤:
第一步:按F10进入BIOS设置 ,来到基本信息界面。
第二步: 用左右方向键选择到Advanced(高级设置)选项。
第三步: 用下方向键选择到“Onboard PATA/SATA Adapters”,这是选择并口/串口硬盘的意思。
第四步: 选择第三项“SATA1 Controller Mode”串口硬盘模式控制上。
第五步: 机器原来的串口硬盘模式为IDE,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只能安装原版的操作系统,不能安装GHOST版本的操作系统,  更 改敲回车。
第六步: 选择“AHCI”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安装GHOST版本的系统,但是不能正常启动机器。
第七步:按F10保存退出。
第八步:机器重新启动,放入GHOST版本操作系统光盘,开始读盘,并安装系统。
第九步:安装过系统,机器重新启动,再按F10进入BIOS,把硬盘模式再改回IDE模式,机器正常启动。
如系统安装完成,想利用一键GHOST软件进行系统备份也必须按上面的操作。

第三种情况及解决方法

HP DX2310MT使用第三方封装工具封装的克隆系统重启后提示以下故障
安装光盘版本win2003也出现这个故障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problem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dwar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and your hardware reference manuals for information
论坛解决方法:
HP DX2310MT要想装ghost版的系统,必须把BIOS中的Power Management Setup里的AHIC选项设置为“DISABLE”就可以装进去了,这是最直接的方法的说。
或者找张带AHCI驱动的ghost版系统光盘也行,本来这款机就带VISTA系统,装过VISTA的都知道VISTA安装时有个加载AHCI驱动的选项的,而现在的ghost系统很多都不带AHCI驱动的
实际解决方法:
惠普的WDRT Support 在作怪,解决方案:开机进入bios设置(我这台机是按F9),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在选择WDRT Support 后面值修改为disable(wdrt support可激活或关闭watchdog timer).

网友:
在找一个在WIN7下运行的绿化版的虚拟机,兄弟有吗?推荐个地址,谢谢。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进来学习的,多谢了~

网友:
我装了HP 康柏的几台机器, XP 和WIN7  GHOST 的都装过,  PE 下直接GHOST , 没有问题啊.BISO 也没修改啊

网友A:
这个在HP的机子上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HP的机子上通用吗?

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方法

网友:
ghost不能装系统就一步一步装

网友:
这个好,不过笔记本我一般都是用安装版的做的,稳定么。

网友:
要用安装盘一步步先安装下就可以用GHOST安装系统了

网友:
详细学习了,正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方法

恩 谢谢啦 下次装系统的时候试试

网友:
索尼的机子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贴子。

网友:
学习了,感动中

网友:
需要这么做么

网友:
挺好的东西啊。

网友(2017-03-11):
刚试过,马上可以启动,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