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amd cpu的区别

楼主(2011-10-31):
这个是我在别的网站看到的 有一些不懂得 想问一下
我想知道am2+的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最好有图
cpu
同意楼主:
2.0
chouwanqing
同意楼主:

网友:
付吕剑武
这个叫,防呆口,防止差错的

网友:
对新手倒是可以增加些知识

网友:
呵呵,很不错的总结

网友:
长长知识 ,容易区分

网友:
楼上的有灌水嫌疑,说真的我没有看出图中多少区别.也许我眼力不好.
反对楼主:
5.0
反对楼主:
你眼力也许是真的不好。

网友:
有区别哦楼上的帅哥看仔细了哦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好好的看了下是我错了.

网友:
高手呀,学习了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灌水高手,学习了。

网友:
CPU上面不是标的很清楚吗?

网友:
又看了一次才发现,938和940一个是2点空一个是3点空。
940和939就角少一点

网友:
已经知道了

网友:
哎。。。不过AM3的底座,可以上AM2的U啊。

网友:
错! AM2的座子可以上AM3的CPU,但AM3的座子不能上AM2的CPU
反对楼主:
0.0
反对楼主:
不是吧?AM2出来的时候还没有AM3得U了

网友:
CPU座的脚位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
假负载有AM2 和940假负载,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好同意楼上说说法。。CPU是向下兼容。。CPU 坐可以直接看出上什么样的U 上面有标AM2。AM3;。。CPU区别。。就得看里面少两针还是少三针了。。二针就是。AM2。940 三针就是AM3 938

网友:
940的假负载,只用于服务器CPU,,,事实上,940的假负载,基本上用不到
而AMD2虽然也是940针,但是跟另一个940是不一样的,台板从939就直接到AM2 了,,没有940的说法!

网友:
初学者的好资料!

网友:
我以前把AM2的CPU上在AM3上面去了,点不亮,又拆下来一年,有两个针已经断了,我又上在AM2主板上面,开机还点亮,用起正常,我想那两根针应该没有多大用吧,可能是接地的或是空脚。我手上就有一块盈通A78的主板,可以上AM2的也可以上AM3的CPU.

网友:
这样是向下兼容的吧,AM3的座可以上AM2、AM3的U,AM2上不了AM3的U吧

网友:
信不信由你,你可以试下的嘛

网友:
940的真心没见过

网友:
我记得AMD同类型好像还有一个是754的接口,中间是空的,周围一圈

网友:
am2+的跟上面的那些有什么区别???

网友:
AM2的U可以插到AM3座上面 CPU可以开机 但不过内存 AM3的U插AM2座肯定是不行的 你可以验证下

网友:
这个是知道的了   主要是am2+的又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