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rc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1-10-31):
ghost文件复制完毕,读取硬盘的时候提示a hard error,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你的硬盘固件有问题了

网友:
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

网友:
把硬盘低格下,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就是你的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刷个BIOS应该可以

网友:
硬盘错误啊

网友:
HP的机器不是那么好装的,你肯定是装错了。

网友:
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没装错,其次,重新建立引导也试过了,惟一没试过的就是刷BIOS了,不怎么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