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不亮,求解决?

楼主(2011-10-31):
我前几天接到一块华硕主板 型号:M2V-MX 客户拿来的时候我看CPU那边的电容爆了,很明显,换了后,可以点亮,我就没放在哪里没有管它,有个同行的拿个硬盘过来,叫我帮他试一下,当时没有板,就拿这个板装了一个系统,都可以,客户一直没来拿,我就放在哪里的,结果今天客户跑来拿板,他叫我在试一下,问题就来了,竟然点不亮了,复位也也没了,注意看一下复位电压有好像不足,其各组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过 CPU换过还是没结果,那位大哥知道,告诉一下小弟

网友(点评):
通病.烤一下桥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是 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桥吧.我的刚刚修好.就是焊的桥

网友:
通病了,见得好多

网友:
空焊了吧

网友:
是桥虚焊的啊!加焊吧!

网友:
我觉得先排除场效应管,不行的话,你先吧桥用风枪加热或者是用手按住试试看。。。

网友:
首先还是检查一下电压,正常的话再加焊桥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老板,正常使用,就是插了一下光驱就再也开不了机,屏幕显示两行字母,还没解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原来这样,明天照做

网友(点评):
“原来这样,明天照做”。。。看你说这话以为你是楼主。。这H2O有创意。。

网友:
洗一下再试放放电

网友:
VIA芯片的主板不复位 的情况虚焊的少,我看主要是8282M,还有电压,

网友:
加焊一下桥,这个板子虚汗比较多

网友:
先壓橋看沒有沒變化, 也可以量一量PCIE的偶合電容簡單判斷...

网友:
桥的问题,虚焊了,这板子有时还掉电吧....

网友:
感觉还是那些电容的事  继续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