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 报错

楼主(2011-10-31):
我看论坛  没有人 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就写出来 分享分享  我看了一个 帖子和我这个状况差不多的    那些哥子真NB    叫楼主  做南桥  北桥 显卡  我的天啊  怎么不叫楼主换主板啊 废话不说了
  接了个华硕的笔记本  客户说不开机  我接过来接上电源一看  自己开机 电流到1A  不变了  我就跟客户说主板问题 要留下了报 客户同意 我拆开接上电  有待机   我开机 点亮了 我想这钱赚的 太容易了  然后我就接上硬盘和键盘 进系统看看   没想到 这下问题来了   在选择硬盘启动的时候报checking nvram  错  好嘛   把硬盘内存都换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到了这里   很明显是要刷bios嘛  (兄弟们不要盲目的去做南桥  北桥啊 ) 小弟不才 找了好 bios  刷上去  开机不跑码了  把我晕的哦     我还是相信是bios的问题 肯定是我没刷对嘛   找不到bios怎么办   出去在二手区找一个一样的本本 备份一个bios 在刷   果然 开机亮了 进系统OK  一切正常

小弟不才  希望各位高手  不要 用板砖打我哈     小弟只是想跟刚进笔记本维修的新手说下  在没有太大的把握下  不要盲目去做桥 和换桥

网友:
能显示一般都不是男北桥问题 了

网友:
是 桥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可是 我就看到有那么多朋友  说是 桥的问题  唉

呵呵,修多了就懂了

网友(2013-11-23):
楼主    上传bios啊

网友(2014-09-28):
楼主  请教一下  我的是华硕F5SL的本本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显示  我吹了下显卡就能正常进系统了!为了确保机器后续使用的稳定性,我就拆机加焊了显卡,结果上机测试就出现了checking nvram的情况   现在懵了
!恳请楼主来点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