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A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1-10-31):
如题:不通电,电源一体板,拆机发现300V直流大电容正常,开关管S、D极相通,坏了,D极到大电容之间的0.1欧电阻坏,换之后,心片7575第一角308V,正常,但第6角持续供电没有电压,6角相连的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换过还是没有持续供电电压,没戏了,只好换心片,再测6角有电压了,但是电压10-15之间有跳变?后级输出5V只有2V,14.5V只有3V,换过光偶和431还是跳变,头大了,手上没开关管S极对地的保险电阻,看到是0.43欧的,没有这配件,没戏了,只能用乐华91B驱动板刷程序,外接适配器装上,以后有配件再修了,请问高手,像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现在开关管S极对地的保险电阻没有换,其他差不多都换了

网友:
后级电路断开看看是否正常?在开关管S极对地的保险电阻找到相同的换换试试。

网友:
后级有电压输出而不正常的话,应该先换LD7575先。我遇到此类似问题。。。。

网友:
断开 高压部分看一下    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去ATX电源里找个电阻装上试下

网友:
过高压部份,电压可能被拉低了。。

网友:
我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也是没有搞好,就是那个开关管接地的电阻,造成后面的电压跳变。没办法都是换电源板了。。

网友:
一般开关管击穿的话,接地的电阻坏得概率很大唉···好像还起到电流检测的作用吧

网友:
没有0.43欧姆电阻,就用0.39,0.47也可以的呀

网友:
推动管击穿  S极对地电阻必查。 这个电阻 需确定阻值  原值代换。

网友:
谢谢各位,手上没有这个电阻,后来不死心又换了7575,通电后输出正常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