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闪 急

楼主(2011-10-31):
一联想Y430 就是开机出现联想的时候 背光开始闪 不停的闪 一直都是LG这不会走,有时候能开开机就是玩一会 就断电了,在开都闪了

网友:
额 有可能灯管~~~~~还有高压板

网友:
换下高压板 看了吗

网友:
何能与南桥外设设备有关系、、、

网友:
显卡坏了吧,是LED的屏吧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显卡问题,你可以先确定一下高压板在进LG时的条件,
也可以压着显卡开机看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