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短路

楼主(2011-10-31):
昨天接一个联想S10-2上网本,接电流表一下到5A,短路。给客户报价可能要150以上,客户同意拆,

测P16 P沟道场管通了,找料板,同型号没找到,找了个P管换好,通电又烧了,晕死,心思不能这么简单,测P16的D极和桥供电电感通了,对地都是24,找公共点,断开PJ1,P16的D极对地500多了,应该是正常了,通电3V和5V都出来了。问题应该是PJ1后面问题

测PQ5导通,是个QFN封装的N管,找了一大堆料板没找到,最后找个普通的换上,做好绝缘,开机正常,报价260,客户同意没什么技术含量。上来露个头混个分

网友:
附上在基地论坛上的S10-2图纸

KIUN0 LA-5071P.pdf

网友:
是的不错,简单的问题才能赚到钱

网友:
这种款式的上网本我老是遇到自动掉电死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问题在哪...真失败

网友:
能收到钱就是高手

网友:
b+短路了是吗

网友:
呵呵,LZ水平不错了

网友:
你是哪里的,你们那边都维修价格很高啊?

网友:
楼主,保护隔离MOS管烧了,后面大多是有短路造成MOS管烧了的~~~~~你换了MOS管没在量下对地阻值啊?

网友:
B+短路,换了应该先测一下。在通电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一个大短的上网本本儿,是3V 5V待机场管的D极相连的贴片电容(记得是0603规格的)击穿了,然后测与公共点儿相连的所有上管的对地阻值都是二十多欧,和楼主的故意有点儿像,不过,那个本本拿来时现象是不上电,我一插电流表直接5A,都闻到糊味了,后来幸好给修好了,像这种大短的烧机法好像很好用,当初我找了三路都没找出短路,最后烦了,一分钟就给烧出来了。。。

网友:
花了10币买图拉

网友:
还有图纸  下来看下  朋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