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显卡芯片代换

楼主(2011-10-31):
QD-NVS-110MT-N-A3   代换7400 7300 7200
G86-631-A2         代换 G86-602-A2

G86-620-A2
G86-630-A2 的升级版

G86-630-u2 G86-630-A2不能代用,但是说钢网是一样的
G86-630-A2<8400GS>          更换 G86-631-A2 <09年升级版>10版白胶温控。
G86-620-A2<8400GS>          更换 G86-621-A2 <09年升级版>10版白胶温控。
G86-920-A2<8400GS>          更换 G86-921-A2 <09年升级版>

更换 GF-GO7300T-N-A3
QD-NVS-110MT-N-A3
GF-GO7300-N-A3<7300>
更换
GF-GO7300T-N-A3
QD-NVS-110M-N-A3
更换
QD-NVS-110MT-N-A3
GF-GO7400-N-A3<7300>
更换
GF-GO7400T-N-A3
nf-G6150-N-A2
更换 09
NF-G6150-N-A2
G86-703-A2
大卡 G86-770-A2G86-771-A2G86-740-A2G86-751-A2 通用

751的大卡不能代用703
HP DV2000 V3000
系列常见问题:开机不显示,有报警,屏闪,花屏,分屏(屏幕分为四块或是好多块),

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以上问题确定为显卡坏,也有及个别屏闪故障是因为所用LG屏引起的。
显卡问题现在已有最好的解决方案。原DV2000 V3000 系列945独显的机器,原机显卡GF GO7200-N-A2可用GF GO7300T-N-A3代替,
DV2000 V3000系列 965独显的机器,原机显卡G86-630-A2可用G86-631-A3代替,原DV2000 V3000 GO6150显卡的机器,暂时没有替代方案。; F7 m( S2 O0 L. V- _
由于所用显卡都为显卡门以后NV再生产的芯片,经实际维修后3D测试,证明更换新版显卡芯片后,3D连续测试时间可以达到6小时以上不出任何故障(由于工作时间限制未作更长时间测试)

DELL
系列显卡门常见故障现象 开机无显示,有报警,屏闪,花屏,分屏(屏幕分为四块或是好多块),

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以上问题确定为显卡坏,也有及个别屏闪故障是因为所用LG屏引起的。
解决方案为原D620独立显卡机器原显卡110M可以用GF GO7300T-N-A3代替,
D630独立显卡机器原显卡G86-620-A2可以用G86-631-A3代替,
XPS M1210独立显卡机器原机显卡GF-GO7400可以用GF GO7300T-N-A3代替,原DELL 1310独立显卡机器原机显卡G86-603-N-A2可以用G86-631-A3代替。
D820 机器原机显卡FX350可以用GF-GO7300T-N-A3代替,原D830机器原机显卡G86-630可以用G86-631-A3代替。原DELL 1400 1420机器原机显卡G86-630-A2可以用G86-631-A3代替

IBM THINKPAD部分
所有
T61独立显卡系列,其所用的G84-950 G86-740显卡都有缺陷。解决方案为更换新款改良版,最好是白胶温控的。
950的更换第18周以后生产的。(在T400上市前的最后一批次宽屏T61本身已经是改良版的显卡)

联想LENOVO系列
F30 E290 旭日410A E680A独立显卡原机芯片GF GO7300-N-A2可用新款GF GO7300T-N-A3代替,原F31 F41 F51Y310Y510独立显卡可以用G86-631-A3代替,原K41独立显卡原机芯片G86-730可以用G86-770代替。其它未尽型号参照机器配置对比

网友(点评):
抄吧,抄吧,继续抄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9495

网友:
G86-703-A2大卡 与 G86-770-A2、G86-771-A2、G86-740-A2、G86-751-A2 通用

如果说740可以用。那么741也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这个必须要记下来,以后就可以参考对照了

网友:
算比较详细了,还有G86-635-A2的,也可以用631代换

网友:
这么 厉害啊   收藏先  以后没料了 就按这个上面试试呵呵

网友:
703的升级版怎么淘宝上有卖家说不能用77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