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l2 主板跑2A 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今天修了个主板,华硕P5PL2 拿来时内布存没电压,换了个9214电压有了,现在开机跑到2A不会动了,点不亮屏,谁知道那的问题呀,BIOS刷了 IO换了 PCI-E电压正常。求高手指导。

网友:
高手都不在吗

网友:
北桥问题,加焊试试,我修过一块和你故障差不多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搞BIOS呢,那个不容易坏的呀

网友:
还是供电不对     换条子试了吗?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不能过过显卡!

网友:
9214就是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