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开机求解,

楼主(2011-10-31):
一个华硕478针主板不开机 ,IO是W83627HF的 。测开关针3V ,路线紫线电压都有 ,短接绿线也能开机跑00 ,开关针也有跳变 ,开关针直接连到IO的68脚 ,第一回用表笔点住68脚点开机了不过诊断卡跑00 , 断电后又开不了了 。短接开机键68脚有跳变 ,67脚的psout#gp47也有跳变 ,因为不大清楚开机流程 ,想求高手解答一下我该测哪些电压 , 还有是按照什么顺序查···

网友:
测量下117供电管三端电压是否正常,开机电压低也会不开机的。

网友:
主板维修,怎么跑到笔记本板块来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