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换完显卡还是9格屏

楼主(2011-10-31):
如题。换了631还是一样的9格屏。有哪位大侠遇上过。给小弟解释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1-16 23:03):
最后换了一块屏好了。再把老屏接回去也好了,可能是屏线松了。或者其他的把

网友(点评):
换一下显存吧,我上次遇到过显存坏得,

网友(点评):
既然换了显卡,现象没变,那可能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你的显卡是假货或者你没有做好

网友:
如果你屏线 屏都换过 那应该你显卡没做好 或者是坏的 一般买的改良显卡是无铅的而且很多都空焊了 建议LZ以后买了回来自己在植株 做上去 要不显卡和柱子直接会空焊的

说得很对

网友:
检查屏线,CLK之类的信号吧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都是好的

网友:
冬天照样大把的BGA做呀

xch

网友A:
请问,你咱们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咱们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

100%确定。我都订新的。然后无铅刮掉重做。换了2片了。还是一样的毛病。问题应该不在显卡了

网友B:
碰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卡不好,建议换换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显卡不好,建议换换屏线看看

兄弟啊。屏线是肯定好的。屏也是好的。我已经试过了。问题就再主板上。但是到底哪里有问题。找不出来

网友:
这机器有显存在主板上吗?有的话加焊下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显存取下来重做后OK

网友:
查查PCB有没有掉盘,断电

网友:
有图片吗,看不到情况

网友:
外接正常吗?正常的话,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周围小电阻掉件就这样

网友:
显存  直接杀吧………………

网友:
我曾经碰到过在做BGA时,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杀显存吧,期待你的结果。好了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