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671T-m 无时钟输出。

楼主(2011-10-31):
假负载 测试点 无vcore,PG 低电平,reset 低电平; vttcpu:1.2v
cpu无时钟,内存无时钟
先检测vcore3大条件,测试电压3v,12v正常。
EN信号无。EN信号即vttPG无,测试时钟芯片同样没有,但是vttcpu是正常的。
怀疑vttcpu转换到VTTPG的中间电路存在问题。
现在求清华同方 精英代工主板 671T-M ver1.0主板的图纸
没有图纸的话,该如何解决。我跑线路不行的啊。

网友:
时钟芯片:ics9lpr600cglf

1脚电压=0v

网友:
晕厥,没人回复的。好冷清啊。

网友:
楼主修好主供电就会有时钟的啦。量一下EN的对地阻值看看,看看U座有没有脱焊,后者的几率不小的哦。当然首先要内存供电和桥供电正常才会出EN的哦。

网友(点评):
你的提醒很管用啊。谢谢,有没有图纸啊?求一份

网友:
维修不能什么也问呀

网友(点评):
谢谢你提醒,我注意点吧。

网友:
知道是EN了,还不动手?不跑线永远都不会跑

网友(点评):
也许不会跑线就永远不会修理了,惨

网友(点评):
有没有图纸啊?求一份

网友:
图纸我找不到啊、主板的图纸都是很难找的。还得靠自己分析。

网友:
跑线路我也跑不好,但是知道怎么工作的,主要有什么件组成就行了,今天一个跳线帽电压偏低,跑半天线路没找全件,一生气在一个双二极管上直接飞线了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不敢飞线的,因为如果是控制电压不够的话,可能是前面元件有问题,比如短路。 这么一飞线,强制后级启动,前级就可能烧坏了。

网友:
没复位的话,先查各项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再查时钟

网友:
用那个刷子,刷主板,保证他会响。

网友(点评):
是叮叮当当呢?还是噼噼啪啪啊?

网友A:
二极管档响啊?哥哥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没

网友:
此时钟芯片低电平开启,供电正常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响啊?哥哥

楼主应给是个非常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