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S 求思路

楼主(2011-10-31):
今天收到别人扔来的盈通AN5S 单桥的
测CPU不短路,插诊断卡开机,诊断卡复位灯常亮,能触发,不跑码
关机,复位灯还是常亮
摸摸IO附近,1117有点烫,背面附近一块,更烫,怀疑此管坏,拔掉电源,测附近的贴片电感和电容,有几个对地短路,拆下1117,那几个电感电容还是短路的,把这些贴片的拆了,焊盘对地都是短路的,再拆IO,BIOS,还是短路。
难道是桥?测桥的供电管和电感,这些正常,桥坏了?继续鼓捣IO附近,无果,论坛一搜,那测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发现第一组的一个USB数据线绿线对地阻值为12欧,其余所有的USB正常,基本一致,跑背面线路,线路跑了很短的距离,进板层了,请问继续维修的思路?
这个异常的绿线脚,周围很大一片都没有短路,就是顺线路进了板层,没办法继续下去,求高手指点。

网友:
1117发烫当然是负载有问题了。桥挂了。

网友:
呖,一般都是桥挂了

网友:
USB数据线绿线对地阻值为12欧
,还查别处干什么啊
  是桥阵亡了....

网友:
你先换个桥试试看。。。。

网友:
感谢各位的指点,那就只能放着等有同样的桥换下了。

网友:
现在桥的问题特别多呀

网友:
可以判断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