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新病!!暗屏案例

楼主(2011-10-31):
开机暗屏,其他一切正常,大家请看这个图纸 vbl16没有主供电,这是高压板的16供电
这个要想是16v工作条件要是,g极是高电平。此时开机,测得g是零蝠,d是16v,s是0v,可见是g地的问题,然后我就测旁边的电阻啊,电容啊,保险都是好的,
后来在测前边的vcc3p是16v  ?????我这晕了,为什么是16v呢,应该是3点3v吧
为什么成16v了呢?q22是n沟道管子,d是3点3v  s是3点三v  g是16v,请问这个16v是哪里来的?
这是t41的图纸,还有q22g极是16v  q45是0v 两点没有相连,电阻没问题,难道是短线??
请师父给哦我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你怎么不查主板的保险?

feihua

网友:
直接 飞哥16V去  能亮 就行 收钱    没必要 研究

就是就是。费劲

网友:
你看看R548是不是坏了

网友:
还有再看下U61

网友:
还是档口的机器好修,只管好,卖板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