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屏坏了,还是显卡

楼主(2011-10-31):
修过朋友,过来看看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1.0
今天刚刚修到一个和你现象一样的,加焊显卡OK
先接接外显嘛,看看情况。如果不花那就是屏,如果也一样那就是显卡和显存的事嘛
修过IBM的T40,R52,ATI的 雷7500,雷9000显卡坏都这样的故障。
这个发帖子有意义吗
显卡问题
为啥这也发个帖子,换屏试试看更准确。凭经验只能大概判断,不一定100%对的。
应该是显存无供电
遇到这样问题基本都是换屏解决的,有些机器外接不切换是不显的。先简单后难还是换块屏试下吧
显卡,显存。

网友:
机型:长城T68
故障现象:花屏,外接图,无显示,
拔掉屏后, 外接花屏
另,进系统后死机
外接后,进第二屏,看不出是否花屏

网友(点评):
外接显示,且进系统不花屏,能正常跑3DMARK的话,显卡显存应当没问题,如果外接无法进系统且进系统花屏不能跑3D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卡。

网友:
外接都花 显卡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141W的屏很多

网友(点评):
关键是我没有这样的屏

网友:
这种现象大多是屏线的问题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屏线坏。外接是有显示的,应该是显卡。

网友:
你用热风枪吹下显卡验证下~~~~如果没有屏来试的话

补充内容 (2011-11-1 09:18):
我都是用普通热风枪吹的,虽然不敢说100%能验证到,但是到多数还是可以验证的到
不需要什么旋转风枪,也许你旋转风枪效果会更好~~~~

网友:
风枪扫一下,很准的哦。

网友:
没有旋转风枪,一般风枪行不

网友:
显卡坏了 ,是NV的吧

网友:
还是先查查排线吧,然后驱动板。。。。。。。。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笔记本哦,没驱动板,呵呵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网友:
这哥们是修显示器的。。。。。
驱动板??????
就按你的见意来,谢兄弟

网友:
这种问题蛮多耶  !!你一步步检查!!

网友:
看这效果应该是屏坏了哦,可是屏坏了外接应该是正常的哦,那你就检查一下先显卡吧!

网友:
屏坏了,上次修得HP的就是这个毛病,故障一样,换屏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显卡门的卡吧 显卡 压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上BGA吧。。。。

网友(点评):
是呀,没有BGA,好多事搞不了呀

网友:
长城的没遇到过,宏基的如果是这个样的大部分是显卡,你可以拆下来点屏试一下就知道了,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外接试试感觉屏坏了吧

网友:
显卡,不用多看

网友:
屏的问题  好排除的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图形是屏坏了。但外接也不亮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显卡具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