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改双软排线

楼主(2011-10-31):
本人有一台17的显示器  驱动板坏了   是双软排线30+50  的  买这种驱动板太贵了   来这问问看能不能用通用的驱动板   改成软排线的   有没有高手改过   请教一下

网友:
这个  好像 没有  维修的时候 最讨厌 遇到这种情况   驱动板成本高  还装到那些清华紫光那种显示器上面。清华紫光的显示器 本来就便宜  遇到这种驱动板坏了  我一般都不修的

网友:
手工接的话那绝对不接

网友:
软排线不好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