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不触发,待机异常,不触发 。

楼主(2011-10-31):
接到个不知道几修的方正R410SU,南桥和EC都有加焊过的痕迹。
SIS672北桥+SIS968南桥,EC是IT8502E,待机在0.01和0.00之间跳变,按开机后EC发给南桥的PWRBTN#有轻微跳变,查时序AUX_PWRGD这个信号应该在PWRBTN#之前以高电位发给南北桥的,可是这个信号始终是低电位。先刷BIOS, 再换IT8502E, 情况依旧。 查电路图,有些地方不解,希望高手给个提示。

按下开机键瞬间, VL_ON#应该是低电平,可是测量后发现VL_ON#始终是低电平,然后查后面

AUX_PWR_EN应该在适配器插入时位于9V左右的高电平,也就是说Q35应该是始终在导通状态,那VL_ON#就应该始终是低电平才对,那这个信号有什么意义呢?VL是+5VA开启信号, 查到+5VA待机是就是5V, 可是看时序图里为什么+5VA在PWRSW之后?
难道+5VA应该在按开机键以后才产生吗?这个有些不解了。 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
待机的时候耳朵贴近主板仔细听还能听到电流有节奏的鸣叫声, 跟方波一样的声音。

网友:
按照那个时序看。待机的时候有个5v。触发后有3.5v的

网友:
这个时序图应该是错的吧?

网友:
主板里有呜叫,主板在告诉你,上面有短路。打下主板上的阻值看。

网友:
q34 可能来自EC 是在检测电池后发出的一个信号如果是电池供电就不出待机5V吧

网友:
可是AUX_PWRGD为什么出不来呢?  8502E换过, BIOS刷过都不行。

网友:
EC供电正常, 晶振两端也有电压, 复位也正常, BIOS刷过了, 可死活都不出AUX_PWRGD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个型号一样的故障。。。也是不触发OZ815的VL只有2.45V,。,,不触发,无+3,+5V电压。。。不晓得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无3V 5V应该好搞的, 5V出来3V就又了, VL只有2.4肯定不正常, 你把VL那个脚撬起来,看能不能到5V。

网友:
我手上这个怎么是 8512E的IO啊
我的修好了 二修机 别人换过EC 囧

网友:
图纸上就是8512E, 可能是因为版本不一样吧,, 我的是REV:02

网友:
是的,有得机器,待机时是没有+5va  ,要按了开关以后才有得,这是正常的,各各厂家的设计时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1 装上电池或插上适配器,
2 产生5VLDO电压给EC和其他地方供电,
3点开关,PWRSW到EC,EC发出3 5V开启信号,产生+3 5VA电压,
4,应该是网卡电压OK,要么就是3 5VA电压OK给EC或桥了

网友:
等待楼主解开神秘的面纱,解决了让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怒了,发个波波回来测量晶振起振了没有,ec读bios了没

网友:
为什么VL_ON#始终是低电平?原理上只有Q34。Q35。Q19导通了,只有这三管G极是高电平时才会导通,那只有往前查了,这里最有可能是R284那个47K的上接电阻变大了,这个电阻坏的我见过,也有可能是你的思路错了,做维修的视线要大些还是多想想啊,修好了告诉我,我QQ942653781,交个朋友

网友:
我明白为什么VL_ON#为什么始终是低电平了, 因为插适配器的话Q35始终处于导通状态,VL_ON#当然是低电平了,那样VL就是高电平,也就是说待机有+5V。 如果不插适配器, 用电池的话, Q35不导通,Q34也不导通,这时候VL_ON#才是高电平,Q33不导通,VL处于低电平。 按开机键后VL_ON#拉低,这时候Q33瞬间导通一次, VL瞬间拉高,+5V瞬间出来一下,这时候EC就持续发出EC_WORKDOG OK给Q34,Q34就持续导通, VL_ON#就持续处于低电位了,VL持续高电位,+5V就稳定输出了。 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啊,求你上传份可以吗

网友:
楼主在线吗,我急需要这份图纸,我也遇到了这样一台机刚拿来时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盘待机电流变为0,找不到图纸修了好几天了都没有头绪

网友:
有的EC芯片里可是带程序的。

网友:
笔记本学得不太多,跟着楼主学学

网友:
发了个板子过来, 测好主板也是没有AUX_PWRGOOD, 奇怪了, 难道时序图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