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关机之后再开就不开机的华硕A8

楼主(2011-10-31):
这是一个二修机,同行送修的,跟我说故障现象是每次都能开机,但是开机之后正常关机后就不能再开机

了,拔掉电源再开机又能开机,而且也正常。于是上电看现象,发现开机正常,关机正常,再开机也正常

,没有他说的故障,店里另一维修师傅说电源接口有明显不良,因为晃动接口会掉电,而且偶尔开不了机

,那好就先换吧。换了之后,再开机测试,发现开机时间超过2分钟,在关机就开不了,找到一点规律了

。再看开不了的时候,电流会跳到0.4左右再降回0.04,而正常待机是0.03,凭着经验,我们先取掉了那

个force_off#的Q9200,

让它先不要强制关机,也就是不要掉电,因为掉了电就不方便查故障点了,这下

再开机,发现每次都能开机进系统,关了机也能开机,只是每次开机2分钟后关机的再开都会在0.4左右停留30秒左右才跳到1.2上去。再试开机5分钟后关机再开,结果在0.4停留了接近一分钟屏才亮,看来这样是交不到差的。接着跑线路查时序,补充一下,这个主板此前已经被同行换过南桥 焊接过北桥 换过CPU座,所有的电源芯片都换过或者焊接过。我们查时序,查到CPU_VRON信号已经出来,CPU供电也有,但是CPU_PWRGD的信号没有出来,
于是查这个信号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查到STP_CPU没有产生,但是这个信号是南桥产生的,而南桥换过一样的现象,排除南桥的问题,这个信号进了时钟芯片,翘起这个pin,结果电流发生变化 故障现象也变了,还是还原吧,看来不是这里的问题,而CPU_PWRGD这个信号的条件还真不好查,6262A输入的控制信号上都有高电平,也不觉得不正常,查不出问题,
想办法改,换了很多方法,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没有搞定。第二天,换了个方法,不跑线路时序了,从现象上找,因为机器开机时间越长越容易出故障,反复推敲后觉得,机器关机后再开应该是某芯片发热所致,于是不开机了,把主板吹冷,然后逐个用热风桥加热南北桥和各大电源芯片,最后发现了问题,当加热CPU供电芯片后,机器开机电流就停在0.4左右,给芯片降温后开机又正常,反复测试后,还是觉得6262a有问题,换之,故障变化了,不管这个芯片是冷还是热都点不亮了,电流0.4。而用手摸这个芯片,电流马上提升而且可以点亮主板,每次都这样,反复检测,最后发现CPU供电芯片背后一个电容有破裂c8019,换之故障排除,再装回Q9200,彻底修复。

这个真的高手来的。。这个问题真少见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兄弟实战经验不错啊,应该是修过很多华硕的机子吧?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思维转换的也快,如果不转的话估计好要陷进去

网友:
不懂原理,盲目加焊果然是不行的呀!!!

网友:
楼主真下功夫了 ,故障很少见,精神值得多学习

网友:
我查了一下那个第七脚的意思大概是: 一个电容器从这个引脚接地设置最大转换速率对输出电压。软的非反相输入误差放大器。    修板的思维方式确实不错

网友(点评):
软启动吧,翻译的内容很僵硬

网友:
你那同行真行,换那么多东西还不如换个板子得了

网友:
修机器时有些时候要跳出平时固有的框框,才会有新的发现。
这小东西,要是我维修,我是搞不掂的。
细节决定成败,这个电容估计按常规思路是找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一看就知道是个高手中的高手,我都有点看的迷糊了。
保存了,仔细研究

网友:
哦,这个是软启动延时电容,电容越大,延时就越长。

网友:
楼主这是哪个图纸啊

网友:
最烦这种能开机的机器    有时候连点头绪都找不到   楼主很细心

网友:
冷机不可以  热机后才正常的 修的比较多  也是用风枪局部加热才查出电容不良    但像楼主这种热机不可以的 也是电容引起的真的很少见

网友:
楼主威武。。。收藏了额,,,哈哈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没有解决。感谢你的分享。楼主修板很仔细。

网友:
楼主真是好功力。force_off#和SUSB_EC1#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麻烦讲解一下。。。

网友:
还是讲下信号原回吧,好好学习下呀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  修的头痛    要死不活的啊

网友:
LZ  不只是你一个人研究吧

网友:
好贴,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这个很经典,也很细心,小弟学习了,不过楼主这个还好是cpu没有出来要是出来了跑到1点多就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这实例还是修的很不错。故障另类、思路也另类。赞!

网友:
唉,你们修机都能找到电路图,我这么久从来就没有找到呢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呀。对华硕的机器很熟。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真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思维转换的好啊,要我还真找不到那个电容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羡慕啊

网友:
很详细,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怎么在电路中看得出事延时电容还是普通电容

都是普通电容,放的位置不一样,作用不一样,叫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其实 能看图纸加时序维修 谈不上技术多好 有时候还是运气加巧合

网友:
不错学习了,现在正好想多学习些转换思路的方法。不然经常修的郁闷。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希望以后还有

网友:
实战原理结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