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今天拿了一台17优派液晶显示器 插上电源线 什么也不显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拆开后看了一下,保险没坏 电容也没有鼓包  求师傅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图已上传 最好给我圈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点评):
看下12V和5V有么 12V对地会不会短路 总而言之 你先测下再说

网友:
楼主  连电压都没测量吧   就来发帖了    先查一下5V  12V   健在不??

网友:
直接上这个图,估计不怎么好断定吧,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是否有直流电压输出?

网友:
先查检有没5V 12V,没有的话,一般电源IC坏得多。

网友:
带散热片的中间脚优美典雅

补充内容 (2011-11-2 20:55):
有没有电压,搞错了,谢谢指正!

hjq
维修论坛不要出现网络语言,以免枉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
插上点看看12V5v有没有。 没有的话看前级电源电压。量300V大电容有点没有,没有的话看整流桥。有的话一般电源管理IC坏得多。

网友:
能说一下怎么测量吗

网友(点评):
哥们你也太强悍了吧,这个你都不会,也敢搞这个

网友:
检查5v12v别的没说的按步骤来吧

网友:
额 您还是换点钱去修修吧  看您的样子也不像是做维修的 还是给做维修的留口饭吃吧 就算您量到什么坏了 也没有配件吧

网友:
找街上算命的看看吧,啥参数都没有,只有算命的敢蒙。

网友:
刚测了一下没有直流5v输出

网友(点评):
你量的是什么地方没有?别碰到高压部分了,那里有1000V以上的高压,保重身体

网友:
干劲是有了,就是缺少理论啊!加油哦!

网友:
这个VA702的电源板, 淘宝上很便宜啊。30不到。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整个板全部 换掉,就可以了,楼主不像是做维修的。

网友:
修不好,小心爆炸

网友:
先测输出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小心搞不要被电到..

网友:
应该先测一下12V5V有没有,如果无就是供电有问题,是不是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电啊 测量没啊。电多少。后即没电就查前面喽。听听顾客说怎么造成的啊。是不是大电流啊。保险没炸在往下查啊。是不是IC坏了啊。等等,不检测,不说清楚上来就一顿问。这可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