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Fast AM2 的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11-10-31):
           WinFast AM2 的主板 不跑码型号好像是N15235的 不知哪里原因 该查的查了 本来想刷BIOS  可是没有找到BIOS程序  请大家帮帮忙   怎么维修 思路怎么走 小弟先谢谢……

网友:
呵呵!看看是不是这个咯。N15235 N570SM2AA 网卡:双网卡88E1116-NNC1 声卡:ALC882H  1394:VT6308B
待机芯片:6634HAB CPU供电:VT1115MF 还有个JMB363,IO我拆了,忘记了。BIOS是好的,之前是桥脱焊。BIOS白色贴纸:5C4WIP32 CKSD00 WinFast大板。

网友:
谢谢   现在我试一试

网友:
供电 时钟 PG 都好的情况下在考虑刷BIOS .........

网友:
加焊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