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板载内存,要是拆掉后,用独立的内存可以 ...
请教大家一下,板载内存,要是拆掉后,用独立的内存可以吗

楼主(2011-10-31):
现在有一台联想
笔记本
,板载内存有问题,可不可以把板载内存拆掉,然后装个独立的内存上去,按理论说,应该可以。不知有试过的吗
笔记本

网友:
不可以,除非有没有板载内存的BIOS刷上

网友:
奥,原来这样,那更换,必须找同样颗粒的互换啊

网友:
一般你们维修时,都被哪些常用的内存颗粒,感觉太多,不是很好找

网友:
板载的内存修起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