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开两次才能点亮,点不亮时所有灯一起闪

楼主(2011-10-31):
海尔W66机器第一次维修此机是显卡问题,更换改良版7400T显卡后,散热片更换铜片,使用半年,现在故障为待机0。01,第1次开机正常,显卡温度为35,很正常。关机再开,故障现象电流上到0。16或0。20就掉到0。01,电源灯和充电灯休眠灯一起闪,重插电源又可以开机,故障这样反复。不知何解,难道是显卡的问题吗? 如果显卡有问题,进系统为什么又都正常。(注:南桥也加焊过)

网友:
如果是裸板0.2掉电 感觉有电压没出来造成的

网友:
看看应该有不良的原件
主要看看电容

网友:
应该是那点掉点了,不能正常的工作了

网友:
准备再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这款主板,在不插CPU和内存情况,都会造成灯闪,这个问题就围绕在CPU和内存上解决,在不插CPU的情况的是0。18掉电,有时会更低,插上CPU会在0。25左右掉电 ,首先加焊CPU供电,问题解决

网友:
真无语,今天早上来测试,故障依旧,哪位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明一下是哪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个CPU供电 还是不行,换了一条内存,居然可以了,唉,再放一会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