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LGw1942s显示器 真郁闷

楼主(2011-10-31):
拿来一看 屏幕一闪一闪的 八成电容鼓包,心中窃喜几十块钱到手了,拆开一看果然鼓了4个电容,打发走客户换上试机黑屏,检查接口什么的 没错啊,拆下来又换了一遍 还那样,听高压板有吱吱声,操 换个电容也出毛病,断开高压板不响了,量电压22V不带负载30V  带负载27.5 ,换光耦 和431不行换大电容 7N60不行,换laf0001没找到原件和代换件,又研究了2小时 得换全套,搞定收工 ,郁闷中 怎么会这样啊拆开那儿也没动怎么故障就变了呢?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电容本身有问题哟,遇到新的电容都漏电严重的。解决了就好,换全套板?

网友:
很可能你的电容质量不好吧  还是要详细检查电容的啊。

网友:
那响的是变压器把   有些变压器是会响的

网友:
忘了补充一句  我们的徐老师说   变压器有异响说明 变压器不良   也就是快坏了

网友:
高压问题 你修供电干什么?

网友:
变压器修多少年都遇不见一个坏的,所以一般不要怀疑它坏.

网友:
电容换了2套,5V正常 22V高 没说高压板坏啊,注意看黑板啊兄弟。肯定是电源那的毛病,断开高压板30V可能是电压高引起的高压包响,电源高压一体板4灯小口28块 也不贵 收70赚 40兄弟门都赚多少啊

网友:
高压电路部分,升压圈也可能坏的

网友:
是不是470UF35V的电容鼓包了,如果是在换一个4525GE在扳子的背面,换完就好了

网友:
我还遇到这种情况了     一般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全套   你不会是驱动电源板一起换吧?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300v滤波那个电容一起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