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WIN7快速装机教程(图是别的地方找的,我装机的时候忘拍啦)

楼主(2011-10-31):
XP+WIN7快速装机教程(图是别的地方找的,我装机的时候忘拍啦)
前些天客户本本想装双系统,XP+WIN7,个人感觉网上虽然方法多,都不够快,我用的是以下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做一个PE启动盘(个人推荐杏雨梨云、老毛桃这类的U盘工具),建议使用8G8G以上的U盘。(以杏雨梨云为例)
2、  下载XPWIN7GHOST,一般下下来为ISO文件,可以不用解压,等进PE以后直接加载。(以系统之家ISO为例)
系统之家Ghost XP SP3 2011 会员装机版v11.0(下载地址见附件)
系统之家 GHOST WIN7 SP1 完美激活旗舰版V2.0(下载地址见附件)
3、  将下载好的2ISO文件拷贝到制作好的引导U盘中,插入U盘,开机选择U盘引导,出现主界面后点击“运行Windows Sever 2003 PE”。

运行桌面上的“virtual drive manager”,选择“装载”,导入U盘中的ISO文件(以先导入XP为例)
4、  用“DiskGenius”进行分区。我分了2个主分区,将第二个主分区分在磁盘最后部分,这样是为了以后看起来方便。
5、  GHOST 系统,打开GHOST并导入文件,恢复到刚才的主分区下。
6、  GHOST 完成后,重复第3步和第5步,将WIN7导入到另外一个主分区中。
7、  运行“bcdautofix”,也就是PE开始菜单附件里面的“系统引导修复”,自动修复引导。
8、  重启机器,在机器过LOGO之前拔掉U盘。BCD修复过了以后,会出现不同启动项,分别指向WIN7XP系统,如果没有,不要紧,应该是指定进WIN7(因为最后GHOST的是WIN7)。
10、进WIN7,装好驱动及常用软件(常用软件GHOST 有封装)。重启进入XP,装好驱动及常用软件(常用软件GHOST 有封装),就算安装完成了。
11、用BCD修复出现错误,比如说进不了XP系统,提示文件丢失等,可以进WIN7系统,下载一个EasyBCD或者再次进行系统引导修复。若出现有多个启动项,比如出现3WINDOWS7,只有一个可以进系统的话,可以进行启动项优化,这里推荐用魔方优化大师(下载地址见附件),打开魔方优化大师优化设置系统优化多系统选择,在里面直接编辑更改,把没用的删除。
以上是我个人总结的最快的双系统安装过程,全过程1小时不到。

网友:
恩 真的挺快哎  个人觉得这种蛮复杂的啊 我通常都是ghoxp到c盘 进系统之后运行win7安装版  很简单。。

网友:
我这个是小白版本的,应该大家都能看懂。现在BCD修复工具都做得很好了。我记得中关村有出过GHOST XP+WIN7原版的安装盘,应该就是针对你的方法。

网友A:
我说的是xp正常ghost或者安装都行  win7必须安装版  这样就ok啦 也算是小白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xp正常ghost或者安装都行  win7必须安装版  这样就ok啦 也算是小白版的吧。。。

嗯,你这个方法也很快啦。就是WIN7如果正常安装,比较慢。现在用的GHOST WIN7很多也是原版内核加优化而已,其实并没有集成驱动。我用了几个版本的WIN7,驱动效果都不是很好,呵呵。

网友:
没装过    回去练练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有空试试去

网友:
09年就已经会了!谢谢分享

网友:
09年  我意做个 双上系统

网友:
来支持你一下吧

网友:
我以前装的二个都是GHOST系统,进了WINXP后换WIN7系统时总是提示要修复,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没看见过  但顶一下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用的习惯就好

网友:
正准备装个2 system!

网友:
受教了……有空去试试!

网友:
两个系统  要两个  硬盘吧???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