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辅助电源两路输出,+5伏电压二极管短路问题

楼主(2011-10-31):
辅助电源两路输出,+5伏电压二极管,鸣叫。把管子拆下用万用表测正常。接上电路又叫不知哪里短路,请教

网友:
辅助电源两路输出,+5伏电压二极管,鸣叫。把管子拆下用万用表测正常。接上电路又叫不知哪里短路,请教

我没看明白 lz是说+5vsb 吗 是整流二极管 还是稳压二极管 鸣叫 跟整流关系不大 倒是稳压 击穿 鸣叫

网友:
二极管的一端接开关变压器线圈到地,另外一端接输出经过负载电阻到地,在线测短路是表示有一个负载电阻,鸣叫的阀值电阻是70欧姆,5V的负载电阻一般不大,所以鸣叫很正常!

网友:
+5VSB我负载电阻一般为100欧左右,输出并联的稳压二极管易损坏。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在线测量+5VSB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