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上网本地连接出现已断开,有一叉号

楼主(2011-10-31):
朋友一电脑,不能上网,本地连接显示已断开,有一叉号,经检测后,网线和水晶头都没问题,系统也没问题,网卡重换了一块,也不能解决,最后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是主板哪有问题?
电脑

网友:
可能是驱动得问题,还有可能是你得账号得问题
飘哥
驱动问题能让你显示XX ???我怀疑

网友:
这个简单 听我的 设备管理器 --网络适配器--你的网卡--双击--高级---连接速度和双工 ---10M全双工 确定 OK 重启 解决问题 你试试

网友:
不知是拨号上网,还是路由上网,如果网络是断开的,那就得换个ADSL、路由和网线的!再看能连接不!

网友: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这个原因不少,没听说过是主板问题,有时与运营商那头的服务器也有关系,也要他们查的

网友:
问题是本地连接已断开

网友A:
那你可以这样试下 另外装一块网卡好啦!系统重新做下 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0.0
sanshao
反对楼主:

网友:
congzhuang系统不能解决么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吧,不行的话买个USB网卡就行了。

网友:
你的网线长吗?如果太长了时间久了可能会因为环境的问题造成网线老化出现网卡接无法接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测量都正常。还有一种可能就像楼上的朋友说的,把网卡的速率改成10M的就有可能连通了,原因就是网卡的输能力下降了。如果改完还是不能通你只好换条网线试试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网卡接口, 有问题啊

网友:
到能上网的地方插上试试看,如果还不行那就重装个系统看看,如果驱动什么的都装了没问题,那就是你的网卡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不确定的问题,只能慢排除了,先易后难,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BIOS没禁用吧,主板的话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前几天才修了一台,都是驱动程序丢失而引起的.只要装上相应的驱动程序,本地连接就自然会出来(只要确定网卡不损坏)

网友:
之前会不会打X,能不能上网呀,如果是新装的电脑,那就是网线的问题,把两个水晶头重新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水晶头接的是4线还是8线,有差别,有时会出现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这个问题插pci还是usb网卡都不行都打叉,后来不知道师傅换的是南桥还是北桥就好了!

网友:
是南桥,因为南桥控制网卡

网友:
对 如果网线到电脑的距离太远 这个办法可以解决 但最好是10M半双工

网友:
BIOS或南桥,也有可能是IO

网友(2012-09-14):
是主板的问题哦,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上的网桥被雷击了

网友:
这个简单  听我的   设备管理器 --网络适配器--你的网卡--双击--高级---连接速度和双工 ---10M全双工  确定 OK    重启   解决问题  你试试                 这个朋友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