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简单问题

楼主(2011-10-31):
手上好几块板
南桥或北桥背面的贴片电容和电阻大部分对地短
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断或者认定 南桥或北桥坏!
请不吝赐教
小弟谢过!

网友:
桥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那不一定.对地为0 只说明为0 的这组供电中有短路 ,这组供电中的任意个芯片 滤波电容短路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