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待机时候是否有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有个基地的朋友讲 正常时各引脚状态 IT8512触发电路BIOS各引脚状态
1脚片选有波形2脚5脚有波形6脚有波形8脚有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100-1-1.html

我想问的是    是所有的八个脚的bios  待机的时候都有波形吗  还是这种芯片带上的spi总线才会有呢  还是挂在ec上电的bios会有待机的波形   正常像测这总波形的话  示波器要调成什么样子的状态好呢    比如电压500mV   时间是500ns  调成多少能侧到波形呢        我现在刷的bios   示波器调成什么档位都没波形啊 是不是坏了  还是根本待机的时候就没波形啊               今天做实验测了个d630的机器  bios没电压  没波形 能点亮机器     有没有知道的示波器高手回答下啊

网友:
片选和帧周期应该是加电后才有的吧, 至于挂不挂EC 只关系到EC是不是自带程序,而SPI总线和X-bus总线的区别就只是速度上的不同。 示波器怎么设置就不清楚了,一般都是直接AUTO的, 帮楼主顶一下,等高手们来指点吧~

网友:
朋友我看了这篇帖子    这篇帖子里讲  好像待机的时候就有波形了吧   我也是只知道触发后 有那么瞬间下的波形的   不知道待机的时候还有波形啊

网友A:
挂在EC上面的会有波形

网友:
D630的BIOS待机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在EC上面的会有波形

你是说待机的时候有波形   电压档调到多少   时间档是多少    探头是多少  才能看到呢  这个我只在开机的时候看到了哎

网友:
这点我一直也不是很清楚,等待高手出来讲解。

网友:
只有参与上电触发的BIOS待机时才有波形,因为它要定义EC的GPIO脚位

我很想说学习了,但灌水的嫌疑。觉得这位仁兄很有道理。

网友:
测待机挂在EC上BIOS上的8脚BOS波形   只有参与触发的BIOS才会有波形的
示波器正确设置如下:垂直方向调为2V   水平方向为20ns 就可以看到波形了
一般要按AUTO键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