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的Acer 4930G(已修复,值得注意)

楼主(2011-10-31):
手头有台Acer4930G本子(独立显卡板的那种),开机到1.03A左右,停顿5秒后自动掉电,测各路电感电压都正常,更换过内存、CPU还是一样,拆除显卡、内存、CPU都是一样掉电,显卡也BGA过了,哪位大侠出来指导指导下?
cpu
显卡
掉电
独立显卡

网友:
掉电的时候有蓝屏过吗

网友:
没有蓝屏哦,呵呵,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把BIOS电池放电了,就OK了啊!不能理解。。。

网友:
害得我还做了下显卡,下次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