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芯片主板无cpu供电 无BQ供电

楼主(2011-10-31):
测得应该先有BQ供电 ,但BQ供电管的D极有3.3VG极10V  s极无输出 S极无短路  飞跟3.3V到G极  S极就有2.7V电压,怀疑G极控制电路的问题  G极跟 lm324运算放大器相连  运算放大器的1in+和1in- 还有1out都无电压输出,换了lm324问题依旧 请问各位给个思路  还有  1in+  1in—到底怎么来的 ????

网友:
G极 有 10v  D极 3.3  S无短路 ,此MOS的导通条件已经满足 ,还没输出 ,还留着这个MOS 做什么啊?怎么不换? 还在飞什么线啊

网友:
兄弟把s极挑起来时有电压的  放下去就无电压了  s极无短路  mos管也换过了的

网友:
就是怀疑G极电压太高 导致s极电压过高保护了 所以无电压

网友:
找图纸看看G级电压应该是多少。其他的细节问题不好说。。。。

网友:
小问题,多动动脑子肯定能解决

网友:
运算放大器原理:正向输入端要有取样电压,你这个没有

网友:
不会吧。好好学一下基础再说。

网友:
正向输入端的取样电压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