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可以发贴了,修理GTX275显卡黑屏,电脑不启动,现在好了,共享一下

楼主(2011-10-31):
新人可以发贴了,GTX275显卡黑屏,电脑不启动
先把收显卡的经过描述一下。
一天去转一圈,远远的在一个收线路板(专门收电脑主板这些线路板的,是收去拆料的)的人那里看到一个体积很大的显卡,就过去看看了,拿起来,重量很重反过来一看原来是GTX275的显卡,就从他这里收过来了(本来不想要的,因为在这里收到的都是坏的,好的碰到是很少的,就是看是GTX275就手痒,呵呵,价格就先保密了)。哦 他这个卡说是从一塑料袋里面的最低下发现的。
  卡拿到家里仔细一看,问题很多,有一些弯了,都是脏东西贴在上面(这个图片没有拍)。一些接口上都有绿色的铜锈了。就先用洗衣粉洗干净了。在太阳底下晒干。
  呵呵,晒干以后就直接上机(家里有多台电脑,就在差的电脑上先上机)。开机不行。拿下来仔细看了,掉了很多个贴片的电容,电阻。就先补电容,电阻。电容好补,在另外显卡上拆(看差不多)就行。电阻就不行了,幸亏掉的电阻就是在显存这里的,显存是很多个的,可以对比。开始在其它显卡上找不对对应的电阻,后来在一根内存上找到了,那个高兴啊。还有一个核心电源上一个电阻也找到了,全部补好了。上机,还是不行。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论坛,就打开看看别人的贴(这个时候我还不能回贴的,不能求助别人)。看论坛上说先测量核心,显存对地电阻是多少。测量了核心电阻才0.03心里就凉了,但是不死心,就去家里另外电脑上量GTX260的,呵呵 原来260也是0.03的啊。接着就测量电压。核心有电压是1.08V(这个时候就高兴了,起码核心没有坏。测量显存,没有电压,还有显卡上面还有一个芯片也是有电压的。
  现在问题出来了,就是显存没有电压造成显卡不开机了。其间也测量了管子都是好的。再查了很多东西都是好的,最后问题就在UP6161S14这里了。在网上下载了芯片的PDF 发现问题在芯片的第8脚没有12V电压。芯片没有工作。他控制的管子就不工作,就没有电压了。(其间测量了12V电压是有的)。
  发现问题了,但是找不到芯片8脚连到那里。还是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搞了很长时间解决不了。就想这个8脚我直接给12V电行不行。但是也不能就瞎搞。就测量了其它显卡的电源芯片(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都是有一个脚是12V的。这个12V的脚跟电源12V 测量都是通的。也有的是2.2欧姆,10欧姆的。再看这个显卡的线路板上有一个空的电阻位置,一头是连接12V的,一头是连接芯片的8脚的。就直接在这里焊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不管了,直接上机。呵呵 好了,开机了。
焊接的位置就是图片上面红线的地方。不知道这样搞行不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新人不会使用,搞了很多遍才发上来的。但是图片又没有上来。重新发。怎么图片就是上不去啊。为什么啊。

先一张一张发看行不行。都是上传到下面几张就错误了。

网友:
先发一张看看

网友:
哥们这板子用洗衣粉刷得还挺干净的啊,呵呵

网友:
楼主的思路挺灵活阿

网友:
好在 主芯片还好,不然 就白刷了 呵呵,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多少钱收的

网友:
楼主在哪儿买的,我改天也去转转,哈哈,捡到宝了,这么简单就修好了……

网友:
是开  哈哈  楼主运气真好。维修也特漂亮,估计最多十元收的吧

网友:
同是新人,请问芯片的PDF 一般在哪些网站下啊?

网友:
呵呵 现在好用了捡宝是肯定的。但是楼上说的10多元肯定是不够的。
卖我的人他是收线路板的,线路板就是主板跟显卡最贵了的,就是1斤就要25元了,当时他骗了我说重量是2斤(其实回家里称了是1.5斤)。他说他称过来就50元了的。我肯定还是要加才能拿下的。
还有我说显卡重量就散热片重啊,散热片也卖我25元1斤啊,他说他称过来就是这样的啊(因为都是在一个袋子里面的一起称的)。反正现在一张主板都是要30元多了的因为重量就在那里。
我还买过2张AM2接口的主板,是小板,就25--30元。呵呵 都是稍微搞一下就好的了。现在 在用的就是这样的主板,加这样淘的显卡,还有在论坛淘的4000+
但是淘的东西还是坏的据多。好的少。去淘东西就是淘一个心情。呵呵 家里都快变才垃圾场了。

刚刚看到楼上兄弟问我芯片PDF在那里下载的。我一般都是在GOOGLE.COM 这里搜索的。

网友:
我们这里收旧板的大板每块25,小板20,显卡10。他们都粉碎收贵重金属了。

网友:
风扇也要重半斤吧

网友:
这样也行,难得啊..

网友:
这显卡,也太带劲啦,448位光这带宽就是光速喽

网友:
这样也行,难得啊..
实际就是这样好了。只是我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所以想请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芯片的8脚是连到那里去的。

网友:
变废为宝,呵呵…牛人啊

网友:
{:soso__3100560284559404877_2:}焊接技术真好。电容 电阻那些别焊的东倒西歪   不过呢。学习了

网友:
用洗衣粉洗#83 以前都没想过!

网友:
焊接技术真好。电容 电阻那些别焊的东倒西歪
没有办法这些电阻电容实在是太小了,我只有头像上的东西。没有其他工具。

网友:
我们这怎么没有这么好的事的啊

网友:
呵呵焊成这样不错了真的,即便有工具也不一定焊的多漂亮因为太小太小了,特别是密集的地方,焊接更费劲,不是粘在烙铁头上了就是不上锡。

网友:
我们这边坏显卡,主板都掉价了。。。。收坏显卡还特别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