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A690VM2MA-RS2H 主板维修请教....

楼主(2011-10-31):
一块富士康 A690VM2MA-RS2H 主板(北桥是AMD 215CQA6AVA12FG ) 用集成显卡能点亮 插上独立显卡跑卡显b2卡住 :

请教思路....谢谢!

主板图

补充内容 (2011-11-1 11:50):
问题找到了: PCI-E

网友:
北桥加焊过 一样哦 麻烦路过看看

网友:
你有没有试过在BIOS里把集成的屏蔽?

网友A:
打打地址线,不行我就让他集成用

网友:
搞下BIOS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刷个BIOS看看,还有看看耦合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有没有看下PCI槽子 针正常吗 或者打下阻值 不行搞下BIOS

网友:
打下时钟,有很多不过独显是时钟问题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点评):
换过了 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打地址线,不行我就让他集成用

如果地址线不正常,下一步怎么做?顺线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地址线不正常,下一步怎么做?顺线查?

看是无穷大1,还是OO,一般00就是北桥问题,若果是无穷大1,有时间就跑跑线路,没时间就直接做北桥了,看有效果吧

网友:
我也有见过。时钟问题

网友:
690的板子难修,不知道是桥容易坏吗还是什么问题,学习中

网友:
遇到  新问题 了

网友:
LZ还是让客户换板吧。。A6V富士康我见过的最垃圾的板子了。。我09年卖过不少。。返修那是杠杠的。。二次返修是经常的事情,三返的都见过。。。修好用不几天再坏的话要砸门面的

网友:
应该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建议先换显卡测试下、再刷下BIOS

网友:
打下时钟,PCIE到北桥的地址数据线看看

网友C:
在打地址线阻值时表笔稍给力碰到北桥的2个耦合电容 发现电容就翘起 太差劲了 仔细观察电容两端貌似发黑,还以为是假焊 不管了 于是全部将到北桥的地址线耦合电容换掉:

第一次通过外接显卡点亮了

别以为好了 维修还没结束呢

关机再开 又卡在b2 晕.....!!!不过问题发现了 是显卡插槽的问题(这个PCI-E插槽太差劲了):按复位键后马上动动显卡 当显卡在一定位置就可以点亮
哎走弯路了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另外 这个插槽有更换经验的吱吱招 谢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细心很重要,

网友:
看来以后的小心谨慎,注意观察哦!

网友:
果然是垃圾板!

网友:
又见了一个新的故障,长经验了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糟脏了的事,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先用摄子或者一字的螺刀在糟里面,多刮两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试这在BLOS里屏蔽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么一个板现在是不停复位

网友:
我也曾经碰到一主板,上pcie显卡花屏死机,重新拔插显卡能恢复正常,在PE系统下花屏的时候摇晃显卡又能恢复正常,当初也判断是PCIE插槽松动,就这样用了几个月,花了好几回,每回都是从新拔插解决,后来把显卡换到其他几块主板上,才发现问题真相是显卡GPU轻微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打地址线阻值时表笔稍给力碰到北桥的2个耦合电容 发现电容就翘起 太差劲了 仔细观察电容两端貌似发黑,还 ...

建议刮刮槽,试一试,估计多数是接口接触脚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