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11-10-31):
有一杰微N73VM集成主板,开机几秒都掉电,有的时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不掉电的时间能正常开机
给一点思路谢谢!!

网友:
发现3.3V对地阻止无穷大  怎么下手 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无穷大?还没碰到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
像这种一般桥问题了

网友A:
这种我觉得你先排除电源然后就是散热,CPU和CPU供电,如果都正常的话再去做桥。。。

网友:
首先你要按正常的顺序来推理。

网友:
上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我觉得你先排除电源然后就是散热,CPU和CPU供电,如果都正常的话再去做桥。。。

你说的全能排除  做桥感觉没价值  没有BGA

网友:
没有除啦风枪加焊下

网友:
果断打桥去吧

网友:
先摸桥热不热,确定是热保护还是电容漏电

网友:
看一下IO正常了没有。

网友:
先解决下散热,不行的话就去做桥

网友:
谢谢大家 桥挂了 主板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全能排除  做桥感觉没价值  没有BGA

那就不要做了,直接叫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