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这个LG1942SP显示器故障怎么下手

楼主(2011-10-31):
今天小虾接了一LG1942SP的液显,刚开机正常,约十分钟后开始闪屏,如上图并且在这个位置听到“磁磁”的声音,如下图 断开屏线后声音消失,背光正常。
请教各位大虾此故障应该从何下手,在线等。。。。。。。。。

网友:
按键开关正常吗,不正常电源板 正常上高压电源板测 驱动板有没有问题,清理屏和驱动板上的排线接口

网友:
各按键正常,谢谢,我先照大虾的方法试试

网友:
补充:小虾很不解“磁磁”声是哪里来的,应该不是灯管打火

网友:
很像灯管接头打火

网友:
咋描述这声音呢?你那种“蝉”,还是那种小蝉的叫声,离近能听到,远了听不到,把屏线下了,就没有这种声音,背光很正常,屏上也没有乱闪的现象。不知道谁在叫??/

网友:
屏高压在花屏的时候正常吗?

网友:
多半是那个方的电源ic不良了。我遇到过一台供电不足的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那个大电感响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问题的机子,,我想应该是屏供电有问题,不过也现没有搞好,放那冷藏了。。。

网友:
维修进行中
。。。。。。

网友:
就是你图片上那个100的电感叫,也有遇到过此电感更换后修复的。

网友:
看你第3张图片.这片屏应该是IVO W3的...  你那声音是电源电路那一块发出来的..估计是屏有问题了..量下VGH VGL 这些电压起来没有...

网友:
换一下电感试试

网友:
电感在叫你,用波波打下

网友:
是不是电感叫啊?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闪屏。  是花屏还是背光闪啊!
闪屏的话检查  背光开关!

网友:
就是那个电感响吧  更换试一下啊 那么简单

网友:
哦 看错了。我以为是笔记本~~》。。。。
这应该考虑主板。 直接换通用主板。不贵 20-30
排除虚焊或解除不良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