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2N68-AM SE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1-10-31):
接上ATX电源,主板SB PWR指示灯亮,点POWER,风扇转一下
就停,点多少次都是如此,各电压的对地阻值如下:
红5V     433
橙3.3V  456
绿5V    523
紫5V    467
灰        520
黄12V  459
没有思路了,请各位指点,谢谢!像这些对地参数,可以具体判断是什么东西坏吗?据客户反映,电脑在用着用着,突然花屏,断电后就成这样的了

网友(点评):
诂计是CPU供电的场效应短路或者软击穿了

网友:
cpu供电短路。把那个单独的12v不插试试看

网友:
VCOER 与12V小四口测量下看看上管击穿没?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说的是缺电保护那种,在触发瞬间测下各大供电

网友(点评):
兄弟的意思是说,ATX电源有问题吗?但ATX电源是新的

网友:
先看下 不上CPU12V 供电如果还是 一开机就断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此板 单桥NV芯片通病 可以加焊桥 不过很容易爆 成功率只有 百分五十机率,

网友(点评):
不上4口12V,风扇一直转了

网友:
这个板基本上是桥空焊,压一下桥就知道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内存电压不正常的也是楼主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按照兄弟所说的,确实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不接4口的12V,风扇就没再停过,
但量其阻值并没有短路,400多
望兄弟继续指点,谢谢,谢谢了

网友:
最烦人的就是短路

网友B:
你换过CPU 没有 我修过一块同型号的 客户说是12V短路了 我不插小四针风扇一直转 后来换了个CPU 就好了 原来的CPU 是坏的

网友:
这个数据电源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过CPU 没有 我修过一块同型号的 客户说是12V短路了 我不插小四针风扇一直转 后来换了个CPU 就好了 原来 ...

我也有怀疑,但因卖完了,没有现成的CPU,但我始终认为是主板,因为我虽然没有cpu,但我有cpu假负载,装假负载上去点,还是出现一样的现象,但我不排除兄弟说的cpu坏

网友:
连配件都没有,就是能修。也就不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说的是缺电保护那种,在触发瞬间测下各大供电

我意思是说你的主板属于有某一路供电不正常,主板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像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特别是华硕的主板

网友:
桥脱焊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洗桥。放电。安坐试试

网友:
如果不插CPU供电,不断电的话,场管坏了,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的情况,那就应该是掉电了,这板子通病桥爱虚,而且成功率也不怎么高,不行拿还来重植吧....这样钱也挣得稳当....最好再整一小风扇

网友:
你把桥按住可以开机或者没反应的话就把桥焊一下,不是桥的问题的话,看下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华硕的CPU供电坏的多  大部分从芯片都被击穿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id%3D1%26typeid%3D1

网友:
如果不上U 12V 能开机,就检查CPU供电线路及场管 ,先把CPU 12V问题解决了,还是不行的话;再去往下修,也是是桥否有空焊~~

网友:
已经解决了,痛苦啊,就是因为自己大意,一直认为CPU不会坏,毕竟才用2年左右,加上手上也没有cpu替换,还有,风扇转一下就停一般都是主板的思路环绕着我,才导致我走了这么多弯路,原来是cpu坏了。至今,我仍有一个疑问,这华硕的板也太奇怪了,cpu坏,风扇就转一下就停,可以理解,但我上了CPU假负载,怎么还是转一下就停,还让不让人测cpu的供电电压啊,郁闷中。。。把这些说出来,希望各位不要像我再犯同一个错误了,还有,也希望有朋友解答一下,为什么上假负载,主板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