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 ?

楼主(2011-10-31):
1117的3.3与pci 14脚在没接电源的情况下测试相通,是正常的吗
电源

网友:
这个可以有。对的 待机5v转的3.3v

网友:
1117 转换后的3VSB 本来就是送给了A14 ,要是不通 ,那还出问题呢......

网友:
A14和3.3V sb 是通的

网友:
我还不知道A14是干吗用的呢。

网友:
对地就有问题。本来就是通的

网友:
有PCIE插槽的話, 測B10更快...

网友:
PCIE插槽的話, 測B10更快
也是3.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