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按开机键无反应,开机键有3.3V电压

楼主(2011-10-31):
HP V3000  开机无反应,开机键有3.3V  开机键一路到IO 95脚,按开机键有低电平跳变, 但是不知道此IO哪个脚是开机信号输出脚,上面是IO图片,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1-11-1 17:49):
加焊IO过后,可以开机,开始开机还亮,正常,等一装上去白屏,白屏后又亮了一下子,然后再开机,一直白屏, 电流打到1.2A 不动了,风扇也不转了,是什么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1-11-1 17:50):
拆开下来,光主板加U加内存,一样白屏,郁闷中哦!!!!

网友: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119脚,你这图太不清楚啦!不过这机器如果不产5V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南桥也会引起

网友:
就是119脚,不过你还得测一下EC的工作条件,比如93脚AC-IN等。。。。有没有。。。。没有也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