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8寸的SATA250G硬盘读不出来 高手给帮忙想个办法,急

楼主(2011-10-31):
如题,一块1.8的250G硬盘读不出来,拿出来外接刚开始可以读到盘,过一会就定住了,鼠标在转圈圈,就这样打不开,现在要里面的数据,那位大哥帮帮忙想个办法,版主们想个办法

网友:
用MHDD或PC3000接转接卡测试一下看看!

yjp

网友:
进PE里面试试看

网友:
进PE进不了,会定在DOS下面,用MHDD测试然后再怎么搞呢,我重点是想把数据怎么搞出来,没有PC3000,也不会用。谢谢帮帮忙

网友A:
用MHDD测试是坏道是有规律的吗?上图看看,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测试是坏道是有规律的吗?上图看看,

接上硬盘根本就进不了DOS下面,就算进了也会定在某个地方,什么都打不开,更别说用MHDD了

网友(点评):
先进DOS,运行MHDD,再接硬盘!

网友:
磁头坏没坏

网友:
这中情况一般会存在物理坏扇  建议不要直接在pe中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这样磁头会反复的读取坏扇信息造成磁头彻底的损坏  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建议你找一个是你此硬盘容量2倍的磁盘 从头到尾做一个完整的磁盘镜像 然后在对镜像盘里面进行读写操作 这样是最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