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删除隐藏分区后超级慢

楼主(2011-10-31):
接了个东芝L630,客户说系统慢,结果把隐藏分区删掉后,装XP进系统后超级慢,换WIN7后一样。把硬盘上到其他机器上提示S.M.A.R.T. status bad。然后就不动了。打东芝800电话喊我去保修站,疯了都。L600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客户机器换硬盘后正常。
如果有遇到过的,解决的请告诉下

网友:
"客户说系统慢" 觉得可能是硬盘开始坏。 MHDD硬盘测试可以看到write/read速度.

网友:
是有这么回事,我也碰到过,他奶奶的东芝。

网友:
S.M.A.R.T. status bad    这个提示在个联想台式机上遇到过,好像在BIOS里关闭硬盘里面个设置吧

网友:
硬盘有的需要软件支持的    进入东芝的官网  找一下相关的硬盘文件  或看一下你的硬盘是什么型号的硬盘 然后去哪个硬盘的官网去找一下硬盘格式化的软件就行了 我以前就碰见过  是希捷1TB的   没有然见的格式化,机器运营起来非常慢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还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