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K42JR 4.0难题大家来分析一下啊!

楼主(2011-10-31):
这机是同行送过来的,说是南桥位置进水.南桥换过全新的.拿来时BIOS电池在板上开机掉电重启(跟检不到内存一样)把BIOS电池拿掉后插电自动上电不掉电啦!要等上一段时间可以点亮但这时风扇狂转,进系统过程中会掉电.(很像温度过高引起,但可以确定机器的散热没问题)机器现在的现像总结一下就是:一.自动上电可以亮机,但也不能正常使用.亮机后用键盘第一次重启一切正常,第重启亮了以后再次重启就会死机有时还会掉电.二.无论是在自动上电过程中还是亮机以后用开关键强制关机后,都电流上到1.4A左右掉电反复重启.仔细观察过主板可以保证无任何一个有腐蚀的无件换南桥,时钟 EC 刷过BIOS显卡也加焊过.CPU没换过没有.现在大家分板看看会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有可能是桥我问题了

网友:
现补充一下在第亮机后第二次重启后,进系统前会出现一个(me FW update failed应该是固件加载失败)的报错,还有一就是显卡的温控芯片的6脚GPU ALERT#这个为低电压觉得不正常,可我看的图是K42JR 2.0的这板是4.0的这个温控电路外围无件不一样。如果那个大神有4.0的图提供一下那就太好啦!那是再能有个点图那就更完美啦!呵呵!对了4脚的电压是正常 的3.3V.7脚有数据传输,2脚3.3v .3脚1点几伏电压有轻微跳变幅度行小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可以发出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学习中,等结果

网友:
me FW update failed应该是固件加载失败
   先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
BIOS刷过啦!现像一样没任何变化

网友:
不好意思板主我类别选错啦!还没解决哪!能改下吗?